请教某些属性导出问题

楼主(2013-08-02):
见图片:

这个属性是在Schematic Nets属性下面,请问怎么把这个属性导出来,想知道原理图里面的3.3V都连
到了哪些网络。

网友:
方法一: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0136-1-1.html
導出 Wirelist 格式的網表,用文字編輯器打開網表來觀察 3.3V連到哪些地方。

楼主:
谢谢斑竹,还有方法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