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扇出过孔之间线走不过去,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3-08-02):
BGA焊盘0.8MM间距,设置的过孔为16mil/8mil,全局间距为5mil,全局线宽5mil,在扇出时候导线在两个过孔之间穿不过去,还有什么药设置的吗????

楼主:
是不是BGA扇出时候需要把DRC关掉?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计算的话0.8mm是31.5mil.-16-15还有0.5mil应该可以过.但是就是拉不出来.设置焊盘和导线间距4mil就可以出来了.

楼主:
我是看了JIMMY的BGA视频照着做的,看视频上面设置的5mil都能过,不知道咋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看了JIMMY的BGA视频照着做的,看视频上面设置的5mil都能过,不知道咋搞的

第六期高速PCB设计之-BGA篇?
练习文档里焊盘间距是25.59mil.线宽4.5mil.间距全局4mil.焊盘0.3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六期高速PCB设计之-BGA篇?
练习文档里焊盘间距是25.59mil.线宽4.5mil.间距全局4mil.焊盘0.3mm

也过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过不了。。。

晓得了,视频教程上面有个细节,我截了个图,录视频的老师没有开DRC,视频上有一瞬间导线连到不同的网络的过孔上了,看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