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走线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8-02):
我把一个板子的DDR部分的走线复制到另一块板子上,但是点这个板子的NET看属性的时候显示有unrouted,但是检查网络链接的时候没有报错的,奇怪啊,请高手指教!!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可以忽略!只要检查不报错即可。

网友:
    你是用MAKE REUSE的方式复制的不?如是的话,有可能是你在原图做REUSE的时候没有把所有的TRACE选在里面(避如焊盘和过孔里面的那种小节点之类的)。我之前也因为这个有疑问,不知你的是不是也是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