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规则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3-08-02):
在layout中设置全局安全间距的时候,假设我统一设置为15mil,但是碰到某个芯片的相邻引脚间距只有10mil
如何设置规则,使得在“verify design”间距检查的时候,软件不对这个特定的芯片出错误信息?

网友A:
到高级规则net里面设置,你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高级规则net里面设置,你试一下

请问是对该芯片的所有引脚的网络规则进行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对该芯片的所有引脚的网络规则进行设置吗?

在元件规则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