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5PV210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3-08-02):
我最近画了一个S5PV210的板子,但是从SD卡启动不了。求教一般是哪里有问题,用示波器测量时钟频率都是正常的,读SD卡的时钟20M也是正常的。但是就是启动不了,求大神们指教指教

网友A(2013-09-04):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跟你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跟你一样的问题。。

悲催的问题解决了,FLASH 是个坏的,文件系统建不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悲催的问题解决了,FLASH 是个坏的,文件系统建不起来

怎么检测flash的好坏?我的是核心板加外围板,sd卡在外围上。。启动不了程序,屏幕闪下就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检测flash的好坏?我的是核心板加外围板,sd卡在外围上。。启动不了程序,屏幕闪下就黑了。。

我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万用表戳他的电源管脚,发现电压不对。屏的背光你是用什么调的 是主控出来的PWM还是什么。 串口能不能打印东西?  如果不能的话,检查下Uboot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万用表戳他的电源管脚,发现电压不对。屏的背光你是用什么调的 是主控出来的PWM还是 ...

主控出来的。串口还没试

网友(2013-12-21):
210的芯片,从SD卡启动,请先确认一启动模式是不是如附档的设置,
然后,不要烧任何程序和插卡,看一看板子通电开机是串口有没有信息出来,正常祼板CPU会从调试串口打印"OK"信息出来的.

网友(2014-03-09):
我也正在学习S5PV210,想化一块板子,谢谢分享

网友(2014-04-15):
SD卡无法启动的问题,首先检查你的系统关键信号,如复位、时钟、电源等,然后再检查你的SD卡信号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2014-05-18):
板子电源都是对的,上电串口打印“OK”后就停止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