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5PV210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3-08-02):
我最近画了一个S5PV210的板子,但是从SD卡启动不了。求教一般是哪里有问题,用示波器测量时钟频率都是正常的,读SD卡的时钟20M也是正常的。但是就是启动不了,求大神们指教指教

网友A:
看看CMD,DATA有没有信号,仔细量一下有没有短路。另外,有的启动可能要往SD卡写东西,你要量一下CD电平有没有对,WE有没有对。

网友:
你的配置是否是对的?是否是从SD卡启动?

网友(2013-09-11):
引用 网友A:
看看CMD,DATA有没有信号,仔细量一下有没有短路。另外,有的启动可能要往SD卡写东西,你要量一下CD电平有 ...

请问下为什么启动要向sd卡写东西?

网友(2014-01-18):
你好,是否可以交流一下?我也做了个210的板子,在调试。我的Q:271891857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