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毫米做6或8层怎么分配叠层

楼主(2013-08-02):
0.7毫米做6或8层怎么分配叠层

楼主:
嗯,客户要求这样做,DDR阻抗控制

网友:
直接问板厂吧,估计论坛里也没人用过这么薄的做8层吧。

楼主:
估计板厂做也是损耗大估计能达到80%良率就很不错了,成本肯定高很多

网友:
这么薄的8层啊。 阻抗一定要限定厚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