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uf的电容可以滤哪个频段的纹波?

楼主(2013-08-03):
220uf的电容可以滤哪个频段的纹波?
其它的电容又可以滤哪个频段的纹波?

网友A:
不同的ESR驻点不一样

网友:
    还大师,仔细的讲讲。小弟,不明白。谢谢!

网友:
    二楼说的没错,不同材料的电容滤波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ESR驻点不一样

    能说的详细点吗?最好举个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ESR驻点不一样

    大师,能不能解释一下???给小弟们解解惑。谢谢了。

网友:
    安装后电容的谐振频率:F=1/2π√LC .这个L有寄生电感和安装电感决定,小于这个谐振频率表现为容性,大于这个谐振频率表现为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