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4无响应

楼主(2013-08-03):
求解!AD9.4启动后刚开始操作便会无响应,要等个半分钟左右才恢复正常。每一次都这样。怎么解决? 另外,请勿提没有建设性的建议或者意见,我已经在坛子里搜索过。。 系统是瘟斗士7,32位。

网友:
启动慢这个问题真的不太好说  查看一下软件的环境变量是否有问题
或者把软件设置降低点

网友:
在网络设置里禁止DXP访问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