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开关电路中,到底该怎么选择三极管呢?

楼主(2013-08-03):
如图的电路,单片机P5.0输出高电平时,Q1 S8050导通,LED2--LED6 5个LED发光。如果,我只要3个发光LED,同样用这个三极管, 那个电阻R13要不要修改呢?
这个R13的电阻值到底怎么选择啊 ?假设S8050 放大倍数100    ,那是不是只要 基极电流(5V/R13 )〉集电极电流/100,  三极管就导通了?大家教教我啊 。。。。

网友A:
R13你认为它是个限流(保护IO口)。通过LED的电流;是R8-R12;
(5-2.0)/680=LED的电流

网友B:
同学,R13不需要改的

网友:
I LED = (5V - Vvf@LED - Vce-sat@Q1) / 6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学,R13不需要改的

 不好意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3你认为它是个限流(保护IO口)。通过LED的电流;是R8-R12;
(5-2.0)/680=LED的电流

谢谢哈。2.0是三极管的be电压吗?书上不是说0。3 V左右吗?那怎么保证三极管能工作在开关状态呢?

网友:
不用算放大倍数,这个当开关管用吧,基极电阻1.5K,单片机哪呢过推动就行了,推动不了就先上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哈。2.0是三极管的be电压吗?书上不是说0。3 V左右吗?那怎么保证三极管能工作在开关状态呢?

2.0是LED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