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按照出现如下错误,求救

楼主(2013-08-04):
pads9.5 卸载 重装出现如下错误,求救

网友A:
    没有LIC 需要破解。

楼主:
    是安装开始的时候提示的错误,没法安装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LIC 需要破解。

安装的时候没有出现这个画面

网友B:
    那是因为之前有安装过PADS软件,是在没有完全卸载干净的情况下(系统里面还有残留),再重新安装时,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重新安装软件的途中可能会跳过某些安装步骤,同上述那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之前有安装过PADS软件,是在没有完全卸载干净的情况下(系统里面还有残留),再重新安装时,才会出 ...

    怎么才能卸干净啊,我注册表都删除了啊

网友B:
    用360清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60清理下

    安装过程出现如下画面,没有skip。

网友:
    不用管它,直接NEXT

网友:
    是你安装的方法有问题

网友:
    试试看~我也用9.5的,所以没试过!也是在坛子里看到的~

    重装不了pads 2005 sp2 解决方法.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