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晕圈

楼主(2013-08-04):
大家有没知道灯光晕圈是怎么生产的?
主要跟LENS有关还是SENSOR?如果去掉或尽量减小??

楼主:
不好意思 上面图片出错了 看这张

网友A:
和镜头Sensor无关,在软件上调3A, 自动白平衡,自动聚焦,自动曝光。

网友(点评):
幾乎所有參數都快調光了!>_<|||

网友:
会用单反的话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镜头Sensor无关,在软件上调3A, 自动白平衡,自动聚焦,自动曝光。

和参数无关,3A是一种算法,要另外加上去的。
恭喜你,这个问题和硬件工程师无关,现在你可以把球踢给写firmware的工程师了。如果是踢哀的达芬奇,可以去买他们的IP,这样就省下开发时间了。(google:2A算法,3A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激動,沒人說你講錯,這部份小弟也不善長。

只不過那個三級 A 片演算法...!@#$%^&*?

版主理解正确!3A算法是算完后自动调用参数,至于怎么调用,我也不清楚,不过这玩意儿挺耗时间去调。
楼主提到的似乎和自动聚焦关系不大,应该和自动白平衡和自动曝光有关。

网友:
    楼主放了个帖子也没见出来吱声了。
不知道楼主是用CCD还是CMOS,如果是用CCD,那么调整一下A/D芯片的CDS采样点,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调整采样点后光晕消失。

楼主:
    是CMOS的
没吱声有两个原因:1.这个没人认为是一个问题,只是自己感到奇怪。2.不清楚形成原因,没有看到比较确切的答案。
这个问题我继续跟进,等有了更多的资料,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讨论下

楼主(2013-10-28):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6gMt8rRUJZTR7PkpHM4
关于这个问题,分享一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