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xpedition PCB 2004/2005 设计复用

楼主(2013-08-04):
       请教各位大侠~~~
       我用的软件是Expedition PCB 2004/2005,不知道怎么使用复用功能?每次遇到相同功能模块的时候,总是要从新摆放,很不方便,还请各位大侠赐教~~~~

       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有没有考虑升级到7.9.x的版本,这样大家的答复可能比较准确。

楼主:
~~~有考虑呀,但是公司不愿意升级呀,用的都是盗版软件~~~所以才这么辛苦呀

网友A:
可以先参考这一贴: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8942-1-1.html

网友B:
2004 2005没这个命令的。
只能从原理图开始就拷贝相同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参考这一贴: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8942-1-1.html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4 2005没这个命令的。
只能从原理图开始就拷贝相同的部分。

        具体要怎么操作呢?还请指点呀~~~先谢谢了

网友:
好像是菜单edit---move/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