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过孔是否需要开窗的问题?

楼主(2013-08-04):
    做了这么久的Layout,有个问题一直有点疑惑,就是过孔是否需要开窗,我看到有些公司的要求是无论过孔大小都做开窗处理,有些公司没有要求,想问一下各位,过孔是否需要开窗,有什么好处?谢谢!

网友:
    过孔不用开窗。7 C. Q6 Q( s2 C0 m
    以前用PROTEL99的,软件默认会把加的过孔开窗,板厂按文件做,就会这样。基本上大多数公司会在打板时说明过孔不开窗(塞绿油),要求开窗的还没听过……

网友:
    过孔需要用作测试点的才开窗,别的应该都不需要

楼主:
    有很多大公司的过孔都是做开窗处理的,好像是可靠性会好点,

网友:
    如果板子密度不是很大,孔也做得比较大,要求大电流的情况下,过孔可以做成开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