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mentor Design Capture 画线时快捷键如何设置?

楼主(2013-08-04):
请高手指点mentor Design Capture  画线时快捷键如何设置?我在命令里没有找到wire ,然后问题是没有办法设置快捷键
请高手指点!

楼主:
在 Accelerators 没有办法找到

网友A:
    这个不用设置吧  软件自带了不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设置吧  软件自带了不少呢

    呵呵呵我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