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的layout中如何实现介质层被部分掏空的效果?

楼主(2013-08-04):
    ads的layout中如何实现介质层被部分掏空的效果? 就是FR4层,默认好像都完整的层,如何设置才能实现?

网友(2013-10-10):
    我用ADS2011(其他版本原理差不多)给你讲解一下我的想法:

1、假设两层板,top层是cond1,bottom层是理想地,我们还需要画一块区域(我画在diel层),用来表示介质被挖空的部分,如下图所示:

    红色为cond1,蓝色部分为diel。

2、现在来设计叠层,叠层如下

最关键的设置是把diel层(蓝色部分)作为介质过孔(注意:不是金属过孔),然后把介质过孔设置成空气。

    3、我们来看看3D图及电流。

网友(2014-07-01):
    什么情况下会把介质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