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内存条供电电路求解

楼主(2013-08-04):
请问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啊?输出是20V,怎么输出就是5V了呢?

网友:
遇问题,多分析,多变通。  看这个结构,一个20V输入,一个基准原,一个反馈,一个输出就是5V了,难道你没想到LDO么?
这种情形,如果没有经验的话,可以这么想,这个电路中,MOS前面的二极管和电阻串入干路,二极管保护,电阻肯定是一个比较小的阻值,无视。然后干路就只有一个MOS了,无视辅助电路,假设MOS完全导通,分析下,输出就是接近20V;假设MOS断开,后级肯定就是0V。
而现在输出是5V,那说明MOS肯定工作在开关中间-自然是放大状态了,那就是个可变电阻。也就是说,电路的主干是MOS管(可变电阻)和负载(假设纯阻)分压来让输出稳定在5V,但是负载可变,那MOS的阻值是如何跟着变的呢?
此时就看反馈和驱动MOS的运放了,图中此运放有反馈环路,必然满足运放的虚短虚断原则,那么正负输入端电压相等,而正端电压是基准不变,而负极的电压就是两个反馈电阻对输出的分压。
此时就可以看出,不管负载如何变,运放会驱动MOS,使得分压电阻的分压和基准相等,也就是说,一旦基准和反馈电阻确定,那么输出就确定了。

啰嗦了,学电路,不是学某个固定的电路,而是在学这个电路中,学会某种分析方法。希望解释对LZ有帮助

楼主:
非常感谢,听你这么说,有点懂了,谢谢。分析的非常透彻

网友:
非常感谢,听你这么说,有点懂了,谢谢

网友(2014-03-18):
LDO拓扑再去看看

网友A:
开关电源不就是这样的么。但是为什么后级没有电感就能输出“稳压5V”了?

网友B(2014-04-29):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不就是这样的么。但是为什么后级没有电感就能输出“稳压5V”了?

这是线性电源,mosfet工作在线性状态,仔细看上面的原理解释。开关电源的mosfet工作在 开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线性电源,mosfet工作在线性状态,仔细看上面的原理解释。开关电源的mosfet工作在 开关状态。

哦,仔细看了下,确实是大意了,MOSFET工作在线性放大区域,由MOSFET的放大系数控制输出电压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