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启动不了

楼主(2013-08-05):
在启动orcad Capture报错是什么问题呀!请大侠指教吗!!!!

网友A:
請參考看看,是不是環境變數造成的問題,請看下面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2532-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1061-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926-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0424-1-3.html

网友:
另外一篇值得參考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0868-1-1.html

楼主:
在学习中,重新安装软件OK!!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看看,是不是環境變數造成的問題,請看下面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2532-1-1.html
    h ...

@jacklee_47pn
    参考以上的内容,问题依旧没解决

重启电脑后需每次运行License Server Configuration Utility才能正常使用

另PADS Router也有报错

    PATH
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MGC_HOME%\bin;%MGC_HOME%\lib;C:\Program Files (x86)\Intel\iCLS Client\;C:\Program Files\Intel\iCLS Client\;%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SYSTEMROOT%\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C:\Program Files (x86)\Intel\OpenCL SDK\2.0\bin\x86;C:\Program Files (x86)\Intel\OpenCL SDK\2.0\bin\x64;C:\Program Files\Lenovo\Bluetooth Software\;C:\Program Files\Lenovo\Bluetooth Software\syswow64;
能否提供其它思路,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jacklee_47pn
参考以上的内容,问题依旧没解决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926-1-1.html 這篇裡面說的很清楚了,而且有詳細的示範了。

你的 PATH 裡面的 MentorGraphics 比 ORCAD 還前面,當然 ORCAD 開不起來。表示你根本沒有修改環境變量。

要修改環境變量前PATH,請參考4樓和12樓裡面的說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926-1-1.html 這篇裡面說的很清楚了,而且有詳細的示範了。

你的 P ...

有些东西忘说
    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有移到最后,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东西忘说
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 ...

    最後一招,移除ORCAD然後重新安裝。並且在移除後先要清理註冊表,清理完畢後才可以重新安裝。

网友(点评):
被追殺了吼~^_^

楼主(2014-03-25):
    谢谢!大侠们的指点!

网友(2014-10-09):
    在论坛找了个补丁,安装后打不开capture。。。。环境变量下系统变量里面没有capture的东西了,在网上查了下还是不行,崩溃,要卸载~??

楼主:
    卸了!从新装的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