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OE受电管理芯片AS1135应用

楼主(2013-08-05):
最近我在搞个POE受电模块,用的电源管理芯片是AS1135但是经常会烧MOS管_SPN4392 ,位号是Q3。希望有用过的朋友指点下,在下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這是原因嗎?

VDSS = 30V Maximum

輸入電壓 VDD48V_O 是表示 48V 嗎?

网友A:
參考設計是用 Si4848DY(VDSS = 150V Maximum),你...你...你...

{:soso__2671202852162569410_4:}

网友B:
看看LZ,把狗王都气吐血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网友(点评):
個人造業各人擔,低級是您說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設計是用 Si4848DY(V = 150V Maximum),你...你...你...

多谢您的指点,4848也试过了,但是电路不能工作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LZ,把狗王都气吐血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请问您指的错误是哪里,望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指的错误是哪里,望指教。

   狗大人 已经说了的嘛。
个人觉得,你这MOS必然是不行的,就是看你是瞬间烧还是用几天烧的问题。我电源选型一般留50%以上的余量,电源是核心。
以前用过一款IRF7465TRPBF ,这个和4848参数是一致的,所以4848应该是没问题的,你还是再调试下4848吧。

沒錯!踢哀是建議初級端元件耐壓都要高於 100V。^_^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大人 已经说了的嘛。
个人觉得,你这MOS必然是不行的,就是看你是瞬间烧还是用几天 ...

多谢您的指点啊,我的这个方案也是别人提供的,这个MOS管是用了几天不等才烧坏的,开始测试PCB板时没有坏的,老化测试时才出现这个问题。4848的管子也试过了,但是大部分都不能工作,没有电压输出。好像管子没有导通。有个别的能工作但是变压器发热量太大,太烫了。

网友C:
    你的输出是13W的设计还是30W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输出是13W的设计还是30W的设计?

谢谢您的关注,输出是13W设计的,30W 设计的我还没有听说过啊,您方便讲一下吗?

网友:
    13W的设计按参考设计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30W的设计就很难起来,估计是变压器关系大。我现在也没搞清楚。

网友:
    这些问题有点太那啥了,你用原方案推荐的管子启动性能不好得看看你板子LAYOUT,电源布局不行会降低芯片驱动能力,如果你用栅极输入电容小的可能能启动,大的就不行

网友C:
    几乎做POE受电模块的方案都不做防雷设计。在这里不做防雷保护究竟行不行呢?发现过几个返修机,用的也是AS1135的设计,在VDD48I那个脚,完全烧烂了(芯片封装烧暴,PCB相应的PAD烧去铜皮)。遇到这样的现象,大家说是不是雷打的呢?坏机是工程商从北京寄返回的。机接的是POE供电器,不是接POE交换机。工程是在一个变电站的,摄像机安装在铁皮房下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乎做POE受电模块的方案都不做防雷设计。在这里不做防雷保护究竟行不行呢?发现过几个返修机,用的也是AS1 ...

    且不論法規命令,一般來說會有戶外(Outdoor)佈線的應用,就要做雷擊保護

网友D(2014-04-17):
楼主你好。我公司最近也在使用AS1135做POE供电模组,与你遇到了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当时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希望楼主不吝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公司最近也在使用AS1135做POE供电模组,与你遇到了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当时是怎样解决这个 ...

现在用AS1135的挺多的嘛,我最早用的还是ti  linear  onsemi的PoE方案,反激电源MOS管的应力是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layout。
不介意的话,看看原理图和pcb

网友:
十分谢谢楼主抽空回复我的问题。文件已经在附件上传,是PADS格式的,示波器的截图忘了拷到电脑上,不良品的功率mosfet的门极的波形实测是有异常现在用的IRF7493的Vdss是80V,也存在部分mosfet或者电感发热的情况。本人纯新手,请您指导,不省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