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陀螺仪工作原理

楼主(2013-08-05):
最近在看陀螺仪方面的资料,有点疑问请教各位大侠,尤其是无所不能的狗斑竹,能不能扔点狗粮过来呢?
1、看资料时遇到一个词“感度”,不知道怎么理解?
2、陀螺仪芯片是怎么得到角度变化量的?

网友:
喔!陀螺仪方面的资料,狗斑竹應該會用砸的方式丟過去。你有沒有被50萬枚硬幣砸過的感覺啊?

网友A:
「駝騾姨」是駱駝還是騾子的阿姨?

网友:
骆驼阿姨似乎是ST的天下,常用的有L3G4200D

网友:
之前用ADI 用在平衡车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駝騾姨」是駱駝還是騾子的阿姨?

斑竹大人能给解释一下“感度”这个词么?我网上搜了半天,只是说用来表征纠偏电路敏感程度的量,不知道他跟陀螺仪输出电压、参考电压以及角速度之间的关系?

网友:
其實我和他們的阿姨也不熟!

陀螺儀灵敏度如何解释?

以 L3G4200D 芯片為例,用户可以设置三种量程︰
  • FS (Full Scale) = 250dps,最大能测量到250度/秒的转动速度。 此时的 灵敏度是 8.75mdps/digit,指输出的数字 1 代表转动速度是 8.75 毫/度秒。当输出数字为 28571 时,表示测量到的转速是 28571 * 8.75 / 1000 = 250 度/秒。
  • FS (Full Scale) = 500dps,灵敏度是 17.50 mdps/digit,每个数字代表 17.50 毫度每秒。
  • FS (Full Scale) = 2000dps,灵敏度是 70 mdps/dig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