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习PADS,修改以前的板子,加上一个稳压IC,是不是要先删除铺地?

楼主(2013-08-05):
如题,修改以前的板子,之前的24V供电改成12V,我要加上一个稳压IC,是不是要先删除铺地?

网友A:
不用,加完后重新铺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完后重新铺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改动,地线也有变化,还是布线好之后重新铺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