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08-05):
    这个OP的工作原理还请帮忙分析看看.

OP

OP

网友(点评):
樓主!線路圖再剪多一些。^_^

网友:
   咋这么多人做硬件连LDO都不认识呢,这已经不止5个人发这种帖子了。

R1,R2分压大约是1.53V,构成运放同相端基准。运放不开环(驱动MOS,然后构成反馈环路),必然有V5=V6脚,那么自然就有输出电压等于1.5V了(实际等于1.53左右)。

你用的ORCAD,最简单的新建pspice仿真画进去  点下仿真就OK了

楼主:
     谢谢你回答,但是我有个小疑问,V6的可以算是反馈PIN嘛?那么是1.53V的电压从MOS S极反馈到V6,如果我把R1 R2分压成1V,然后在V6处也分压成1V,V6和MOS S极会串联一个电阻.那么MOS的S极出来的还会是1.53V的电压吗?这样做是对的吗?
      因为今天有人让我这样做,我感觉很迷茫.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请帮我看看这样做对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回答,但是我有个小疑问,V6的可以算是反馈PIN嘛?那么是1.53V的电压从MOS S极反馈到V6,如果我把 ...

是的,这样就是一个可调的LDO了,刚才是固定输出的LDO,5脚电势固定,这个环路不变,电路在工作范围内的话就有V5=V6,你在6脚加Ra,Rb,那就是R1,R2分压要等于Ra和Rb分压,这样就是说可以通过调整Ra,Rb来改变输出电压,就是我们常见的可调LDO,LM1117-ADJ  and so on

楼主:
  我们调整V5 V6 为1.5V或者1V.对V7不会有影响吗?如果变成可调的LDO以后,MOS 的S极输出电压不会有变化吗?还是1.5V?这个1.5V是由哪里决定的哈?

网友A:
圖沒有剪完全,如果右下角 +1P5V_PCH 有個小電阻落地,也有可能是一個 Constant Current Sink。

网友B:
追问下,第7脚的电容电阻串联是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沒有剪完全,如果右下角 +1P5V_PCH 有個小電阻落地,也有可能是一個 Constant Current Sink。

{:soso_ ...

下面不是一个小电阻.是耦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追问下,第7脚的电容电阻串联是啥作用?

    正常来说,运用这个OP是不用接这个电阻和电容.具体什么原因这里接了.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有做测试如果接这个电阻和电容,后面MOS转出来的电会抖动.最后我们把电容改为0欧姆.电阻改为1K以后才OK.

是Constant Current Sink,恒流电路最简单实用的构成之一,作为一个横流负载用.不是作为电源用的.
你去研究一般 LDO 的接法會有所領悟。

网友:
    我覺得那是減緩MOSFET的rising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