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检查丝印的SKILL

楼主(2013-08-06):
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来用检查丝印的skill
并排在一起的几个元件,有时检查一不注意,2个位号就搞反了。
板子上已经出现过2,3次了。
元件太多,总难避免。
各位童鞋们,哪位有,共享下呗。
谢谢啦!

网友A:
EDA365 Skill 裡面有個Skill(Check RefDes Cross 辅助检查丝印文字交叉)
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eda365skill/index.php#

另一個方法:這個選項(User Preference——Placement——General,勾选display_refdes_rats)只有在V16.3以上的版本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page=1#pid6061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A365 Skill 裡面有個Skill(Check RefDes Cross 辅助检查丝印文字交叉)
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 ...

就是要授权码
工作电脑连不上网,坑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授权码
工作电脑连不上网,坑爹...

還有一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7098-1-1.html
fCheckValueCross.il 增加丝印和器件的属线(已在ZUseView.il中集成) alias c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