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电(220V或380V)隔离问题

楼主(2013-08-06):
论坛里面有没有做过强电(220V或380V)隔离的?除了采用增加空气间隙或采用填充绝缘介质外其它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1、PCB板边器件离220V或380V强电间距0.6mm左右(空气间隙);
2、PCB板面积很小,元器件必须要放置于板边处;

网友(点评):
用人擋吧!>_<|||

网友:
最好间隔1m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越大越好,不行就要开槽

结构上是调整不了、距离也拉不大,请问如何开槽??

楼主:
我这个项目是工业级的应用,人接触不到的,呵呵!!
但确实非常纠结用什么方法进行电气隔离,这块的大拿们帮忙看下有啥好的方法没??

网友:
泡凡立水,喷三防漆,不过这个应该也算是填充绝缘材料吧。

网友:
    1、PCB板边器件离220V或380V强电间距0.6mm左右(空气间隙);
你这样的间距我建议你PCB开槽后再用0.4MM的聚酯薄膜或聚酰亚胺薄膜隔开,最后加高绝缘灌封胶固定薄膜,薄膜宽度不低于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