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交流输入端

楼主(2013-08-06):
开关电源交流输入端为什么接这个互感器?有什么作用?
1) RB1、RB2、RB3、RB4的作用是什么?
2) LCB1和LCB2的作用是什么?
3) 高手分析一下这张图啊!
4) MOVB1是什么东西?

开关电源交流输入端

开关电源交流输入端

网友:
1. 提供负载,在输出端空载的时候,也有电流流过;
2. 不同感抗的电感滤波,主要过滤共模信号;
3. 这是问题吗?
4. MOV=metal-oxide varistor (壓敏電阻)突波吸收器

网友:
    RB1、RB2、RB3、RB4的作用是什么?是X电容泄放电阻,X电容容量大于0.1UF必须加X电容;LCB1和LCB2的作用是什么?共模电感,抑制电路产生的共模干扰;MOVB1是什么东西?压敏电阻,吸收突波冲击,写的简略,等其他大侠有空给你详解

网友A:
    X电容容量大于0.1UF必须加X电容这话错了,是加泄放电阻

网友:
    隔似一座山啊,没看过交流开关电源,努力学习

楼主:
    大致明白了。。。

网友:
    EMI滤波电路,用来过认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电容容量大于0.1UF必须加X电容这话错了,是加泄放电阻

为什么要加X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加X电容?

抑制差模干扰

网友(2014-02-28):
    是个电源的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