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虾这个咋回事. 怎么排除.

楼主(2013-08-06):
请假下大虾,刚入手pads,问下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来排除. 谢谢啦~

网友:
这个对应的就是板子里面红色的错误,只能一个一个的解决了,解决一个少一个,没有什么捷径,基本就是间距错误,很好发现

网友:
这个是根据你设置的安全间距规则检查出来的安全间距错误,看下面的提示“焊盘和走线距离太小”,挪一下器件

网友:
应该是靠边的孔没有设置成金属化孔!

网友:
    你那第一个错误提示是,打在过孔上的铜皮没有定义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