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异形焊盘问题!!

楼主(2013-08-06):
请教一个问题 ,pads做异形焊盘的问题,比如在库里面的一个通孔的TOP和BOTTOM做了一个异形焊盘再合并,为什么在在6层板里面显示不出来BOTTON的异形焊盘,是不是因为异形的焊盘,BOTTOM这层焊盘不会跟过来显示?

网友(2024-07-12):
底层做异形焊识PADS9.5以前的版本是识别不了的或者会识别错误到其它层,一般会在第2层。
这个问题我研究了好几天了,我觉得应该是个BUG
但在VX2.4上验证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