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楼主(2013-08-06):
pads2009ROUTER中,从BGA处走线到电容或其他封装时,电容或其他封装显示保护不能走线?从电容或其他封装走线到BGA处OK,请帮忙分析是在那里设置!不知道是不是我的BGA扇出的问题,在扇出时,提示出现这个错误,Unroute Warning: Trace is glued. 1053.91 3192.59 1086.87 3310.28 (Mils)
不知道哪里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router里面选中这个BGA,在选择特性右下角有个删除规则就可以了

谢了,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终于解决了

网友(点评):
那就请吃饭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router里面选中这个BGA,在选择特性右下角有个删除规则就可以了

谢谢,是哪一个啊,选中右键吗,麻烦帮我截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寡闻了,PADS居然有2009的。楼主,安装文件分享一下。

2009就是9.0版本了。现在都9.5了,还共享9.0?

网友A:
    你在router里面选中这个BGA,在选择特性右下角有个删除规则就可以了

网友:
    BGA本身设置规则,而且你还违反了这个规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也是新手,但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我寡闻了,PADS居然有2009的。楼主,安装文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