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pads layout总弹出error对话框,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06):
pads layout error: unable to creat addin,哪位大神帮帮忙,能够运行,就是每次都弹框很烦

网友:
    猜谜又开始了。三楼请回答。

网友:
    还是交给四楼回答吧

网友A:
    百度说:
    解决方法:
自己手动注册DaveNavigator.ocx控件就可以了。
    文件位置处于安装目录的 \9.5PADS\SDD_HOME\Programs\ 下
在命令模式下进入上面目录,再输入REGSVR32 /S DaveNavigator.ocx 就可以了
LZ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说:
    解决方法:
    自己手动注册DaveNavigator.ocx控件就可以了。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