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LAYOUT的DDR3

楼主(2013-08-06):
本人第一次LAYOUT的DDR,学习中DDR各种信号线的处理,欢迎各高手大神前来指教,望大家多给意见,
如附件~
在线等回复

网友:
    没有过3W

网友A:
    对于LZ第一次画的DDR,看的出来基本功很好。可惜功能信号没搞清楚。
 稍微说几点,欢迎指正:
    1,DQS该走差分,全部走成了单根。
2,CLK的时钟匹配电阻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没见过那样匹配的。
    3,VREF走线太细了。最好加粗。
4,地址线的间距最好做到3W。
5,地最好就近打孔。
    6,地址线不要穿电阻容器件。
只是粗略的看了下。后来发现层叠都没弄,估计LZ随便画了下。还有的没连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LZ第一次画的DDR,看的出来基本功很好。可惜功能信号没搞清楚。
    稍微说几点,欢迎指正:
1,DQS该走 ...

先谢了
    本人一直LAYOUT两层板,工作方面没接触DDR相关LAYOUT,故自己学习,希望能有进步的空间
    因为主要想LAYOUT DDR的线,叠层没加进去,本打算叠层是 1S 2G 3P 4S
LS提出的意见,我会好好琢磨;
    但信号线方面的详细走线技巧和处理方式确实不清楚,目前只知道基本的等长之类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提供学习
还有就是我那些地址线走那么长会有影响吗?

网友:
    CPU的数据手册都会提到这些走线规则的。按照规则走。
    1、线宽3~5mil
2、CK,DQS按差分对要求走,线差最好限制10mil。
3、DQ分高低字节,参考DQS做组内等长,线差范围+-150mil;
4、地址线参考CK做等长,线差范围+-300mil;
5、CK与DQS线差+-250mil

网友B:
    地址和控制命令线的菊花链拓扑分支长度太长了。

网友:
    两颗DDR3换一下位置在往右移,走线会短很多.

楼主:
    谢谢
给位宝贵的意见,会把问题纠正过来,发现问题的继续提,偶需要大神们大力支持与指导

网友:
    address的线太长了,能改成fly-by的形式的。

网友:
    我也没划过DDR之类的板子,学习下

网友C:
    你这个是pads哪个版本的啊?我9.3的都打不开

网友:
    楼主不赖啊,俺菜。来观摩下

网友:
    楼主有一点基础,学起来应该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D:
    楼主,能降下版本吗?可怜的人打不开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降下版本吗?可怜的人打不开哦!

已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pads哪个版本的啊?我9.3的都打不开

PADS 9.5的。。。后上传了07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地址和控制命令线的菊花链拓扑分支长度太长了。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的都是1个DDR3(DDR2)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的都是1个DDR3(DDR2)

一片DDR,就不存在拓扑和分支长度这一说了。都是点到点的。

网友:
    降版本吧  谁会没事老更新 新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