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空,这个板子有问题吗?

楼主(2013-08-06):
如题,第一次用pads,为什么那个5V会告警呢?

0806 控制板三按键.rar

网友A:
板子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在哪里...

不好意思哈   才发现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B:
安全间距有错误

网友:
    不止是安全间距的问题,还有一些孤立的铜皮。

网友:
    有些地方的铜皮,还没有标注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间距有错误

    安全间距最小可以设置多少呢?

网友:
    大哥,你的电源走线也太省了吧,那么小。还有,工艺有问题,焊盘上打过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