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降压IC 需要散热,要放一些过孔,如图,是怎实现的呢?

楼主(2013-08-06):
PCB中,降压IC 需要散热,要放一些过孔,如图的过孔,我怎么放置不了,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
我把PAD不显示,然后复制放置,可是手工放置的不均匀,有没有什么命令可以放置比如3*6这样阵列的方法呢?

网友:
有自动打过孔功能的。不记得是什么设置了。自己慢慢摸索去吧

网友A:
    设置栅格。比如,你的丝印宽5,你就设置格点为1,然后就每排放三个孔。。

网友:
    设置栅格啊,画图时要灵活运用栅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栅格。比如,你的丝印宽5,你就设置格点为1,然后就每排放三个孔。。

    谢谢哈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嘻嘻

网友B:
    先设置显示栅格GD,看到如果间距和位置合适,就把设计栅格也设置成相同的G,接下来就是在可见的栅格点上放过孔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设置显示栅格GD,看到如果间距和位置合适,就把设计栅格也设置成相同的G,接下来就是在可见的栅格点上放过 ...

    嗯嗯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