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的问题

楼主(2013-08-07):
在添加block的时候指定了block name,之后把它删除了,Blocks里面的也同时删除了,现在想添加个和以前名字一样的block,却提示Local symbol with the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请问高手这个怎么破?

网友A:
添加block?还是symbol如果是后者在本地库中将以前建立的删除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block?还是symbol如果是后者在本地库中将以前建立的删除试一下

就是把一部分原理图用block代替,还是没解决,换成其他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