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 D 型接口

楼主(2013-08-07):
谁用过HDMI D 型接口的产品,这种HDMI像USB样。特点是小巧。 谁有正确的接法图,及封装。求给

网友:
这种也是D型,手工好焊!

网友A:
这也是D型,不占空间,但手工不能焊!

HDMI D TYPE F SMT(1)(5).pdf

很给力。

网友:
以上两种都是D型的,而且我都用过,我建议用HDDD03型号,容易走线!两种的接线定义相同,HDMI介绍D型里有!

网友A: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我的供应商的联系方式给你,你可以找他要样品和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D型,不占空间,但手工不能焊!

这种坏了要怎么修呢?那风枪从板后面吹可以么?

楼主:
多谢3楼的分享,那种HDDD03 我覍得生产起来好维修,全贴片的确实不好焊,生产起来报废可能也较多,可是我的PCB板不允许放HDDD03   因为背面有个座子

网友B(2016-05-30):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我的供应商的联系方式给你,你可以找他要样品和资料!

兄弟,可否给一下手工可焊接的HDMI-D的供应商信息!
我找了好久,没找着,后面选了全贴片的,做出来不良率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可否给一下手工可焊接的HDMI-D的供应商信息!
我找了好久,没找着,后面选了全贴片的,做出来不良 ...

东莞的这家:+86-769-82337871或82337873,你再找销售要,几年前用了他家的,不知道是否还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