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5实验室的SKILL授权码

楼主(2013-08-07):
下了365实验室的skill,要在线获取授权码,工作的电脑上不了网,怎么获取,太搞人了。

上网机又不能装程序....

哪位大侠帮我搞个授权码,谢谢啦!

网友:
现在工作电脑上获取链接,再将链接考到能上网的电脑上,然后用浏览器打开链接就可以获取授权码了。

网友(2015-08-24):
我之前也和你有同样的疑问,其实只要在能上网的电脑上安装好索取一个授权码,然后把得到的授权码copy到你不能上网的那台机器是可以同时使用的。现在估计要到下次更新的时候才可以得到了。下次你记得先把授权码copy到其它地方,因为网页显示好像是有一定的时间的(个人感觉授权码太长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