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mm间距的BGA要用多大的焊盘,线宽线距用多少?

楼主(2013-08-07):
如题,有高手做过吗?

网友A:
    过孔8/16  线宽线距4

网友B:
    盲孔4/10,线宽线距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8/16  线宽线距4

    这个不行吧,0.4mm=15.7mil,你的过孔都16了,放不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行吧,0.4mm=15.7mil,你的过孔都16了,放不下啊

...这是没布过线的吧.看对角线间距.15.7*1.414=22.2mil.过孔是放在四个焊盘围成的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盲孔4/10,线宽线距3/3

    那BGA的焊盘做多大呢?0.4mm=15.7mil,焊盘我用了7mil。只剩下8.7mil了,打个盲孔打不了啊,你这个盲孔要打在焊盘上吗?还有3mil的线宽线距深圳一般的PCB板厂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没布过线的吧.看对角线间距.15.7*1.414=22.2mil.过孔是放在四个焊盘围成的中心

    22.2mil还要减去BGA焊盘的大小7mil。4个焊盘就都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22.2mil还要减去BGA焊盘的大小7mil。4个焊盘就都短路了

过孔改小啊...这不肯定的么..过孔外径怎么能是直接是BGA焊盘的两倍大.明显不对啊.你这个过孔外径只能用7mil
2楼的过孔和安全间距设置是给0.8mm焊盘间距的BGA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孔改小啊...这不肯定的么..过孔外径怎么能是直接是BGA焊盘的两倍大.明显不对啊.你这个过孔外径只能用 ...

谢谢!这样应该可以,就是不知7mil/4mil的过孔会不会有问题?生产时会不会不良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应该可以,就是不知7mil/4mil的过孔会不会有问题?生产时会不会不良率高?

只能用这个过孔参数啊.所以你只能去找可以做4mil的板厂.孔越小越难保证良率是肯定的

网友D:
这一定要盲埋孔才能走出线来的,盲孔用0.1MM/0.25MM,BGA的pad大小为0.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定要盲埋孔才能走出线来的,盲孔用0.1MM/0.25MM,BGA的pad大小为0.25MM

这个参数及工艺肯定是没法用在这个BGA上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参数及工艺肯定是没法用在这个BGA上的

    0.4MM间距的bga,是要用盲埋孔才能走出来的,且盲孔尽量打在bga pad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0.4MM间距的bga,是要用盲埋孔才能走出来的,且盲孔尽量打在bga pad中间

没用过盲埋孔啊,原来是直接要焊盘压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0.4MM间距的bga,是要用盲埋孔才能走出来的,且盲孔尽量打在bga pad中间

    我的是双面板,没法用盲孔啊

网友:
双面板 0.4mm  BGA 牛人

网友(点评):
呵呵...,人家是新手嘛!

网友:
双面板还有盲孔?  只能把孔打盘上了。。

网友E:
    双面板?板厚是多少?孔径大小和板厚有个比例关系,不能随意小。要与板厂确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BGA的焊盘做多大呢?0.4mm=15.7mil,焊盘我用了7mil。只剩下8.7mil了,打个盲孔打不了啊,你这个盲孔要 ...

盲孔不打焊盘上打哪啊?请先了解盲孔的定义!谢谢!

倒,,,双面板 我错了

网友:
    过孔8/16  线宽线距3.5

网友:
    那BGA的焊盘做多大呢?0.4mm=15.7mil,焊盘我用了7mil。只剩下8.7mil了,打个盲孔打不了啊,你这个盲孔要打在焊盘上吗?还有3mil的线宽线距深圳一般的PCB板厂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面板?板厚是多少?孔径大小和板厚有个比例关系,不能随意小。要与板厂确认。

板厚0.4mm,现在直接用0.1/0.2的过孔打在焊盘正中,看看板厂能做不?

网友:
    这个还用问?直接叫硬件工程师换器件!双面板用BGA本来就够变态的了,居然还用0.4mm的!0.4 mm 的是用在手机等HDI板上的,双面板绝对不能完成!除非你仅仅是最外一圈出线!

网友:
    双面板里用到0.4P的BGA,这是选型有误啊,还是选择其它封装或者更换IC的型号的吧

网友:
    即使是多层板,也要尽量选用》0.65P的BGA,以降低制板的费用;用到盲孔,成本会高很多的

网友:
    16/10

网友:
    過孔 16/8
盲孔 10/6

网友:
我之前也做了一个,本来也是打算做双层的,无奈后来改四层了,0.1/0.22mm打在BGA焊盘上,兴森快捷做的。

网友:
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