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THS4303的单端供电应用问题

楼主(2013-08-07):
在THS4303的数据手册上是这样给出的单端供电的参考原理图,但是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发现这样做根本无法工作,输出一直是一个固定电平,哪位大侠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原理图到底啥意思啊。另附multisim的仿真原理图和波形图,如果材料不够可以留言我再上传

问题已经解决了,在单端工作的环境下,运放的两个输入端需要同时被拉升一个偏置电压才能正常工作,我之前的做法相当于把负端拉高了2.5V,而正输入端没有拉高,所以不能正常工作。

数据手册上的截图

数据手册上的截图

multisim原理图

multisim原理图

输出波形

输出波形

网友A:
1,仔细看原理图,你的仿真连Rg以及反馈电阻Rf都没有,开环的运放,输出肯定就是固定电平了。

2,你说把信号发生器的负端接在了+2.5V上就正常了,输出正常?不知道正常是什么现象,没有反馈,运放咋放大?此时的输出应该就是一个近似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仔细看原理图,你的仿真连Rg以及反馈电阻Rf都没有,开环的运放,输出肯定就是固定电平了。

2,你说把信 ...

THS4303是固定增益的运放,它的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是集成在芯片内部的,呵呵,这个芯片比较特殊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S4303是固定增益的运放,它的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是集成在芯片内部的,呵呵,这个芯片比较特殊

那你的同相输入端输入什么信号,对于单电源,如果信号小于2.5V,运放肯定没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同相输入端输入什么信号,对于单电源,如果信号小于2.5V,运放肯定没输出的

恩,是啊,刚开始问题就出在这了,信号发生器模拟的是小幅值脉冲电压,所以没有输出,后来把信号发生器的负端接2.5V,这样同相端输入信号肯定大于2.5V了,所以才正常了。归根结底是因为我把运放数据手册上的单端供电工作模式原理示意图理解错了,数据手册就是按照我的仿真电路画的,但是后来一想,人家的意思应该是输入信号要在原基础上被抬高2.5V,而不是简单加个上拉电阻就可以的,我这个仿真电路上拉根本没起作用,当时脑子抽筋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