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把浮点数转换成字符串!

楼主(2013-08-07):
如把12.123(%f)转换成(%s)!

请指点!!

楼主:
收到
x = 36.22
sprintf(nil "%f" x)

谢谢了!!

网友:
用 sprintf(nil "%L" x) 比较好些。不然尾数后面会多出0来。

兄弟,还有一个问题,sprintf打印出来后的字符串带着“”,,我没有办法做比较啊!!
我希望最终的是字符串36.22!!
再帮我出出主意,,谢谢了!

楼主:
主要原理图,我抓的PCB中的数据是s,计算出来的数据是f,没办法做比较,,所以才有这个想法进行数据转换!!!

楼主:
我明白这个意思,但是要把字符串变成数字的工作量太大了,数字只有一个,字符串有无限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这个意思,但是要把字符串变成数字的工作量太大了,数字只有一个,字符串有无限多!

建议使用float类型比较,你可以比较下程序所耗时间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