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电路难题,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2013-08-07):
我们知道将电容放在50HZ的电路中,此时电容是导通的,因为电容隔直流通交流,那如果再串一个整流二极管在此电路中,那负半周就因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而截止。
问题1 :  增加二级管后,这个电路中的电容还导通吗?
问题2:   电容通交流,是不是也可以通脉冲电压,比如像 5V 0V 5V  0V 这样的脉冲电压,

网友:
你在怀疑是否电容只通正弦波,而不知道其他不规则的波形是否通,对吧。
建议搜索一下:
容抗的计算, 傅里叶变换。

网友A:
    呵呵,加正弦波,三角波,方波,都可以过来。串接一个整流二极管(1N4148),什么波形都不能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加正弦波,三角波,方波,都可以过来。串接一个整流二极管(1N4148),什么波形都不能过。

    串接个二极管,根据单向导电理解,波形正常过,为什么说什么波形都不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接个二极管,根据单向导电理解,波形正常过,为什么说什么波形都不能过?

    我也是有同样疑问

网友:
    拿示波器一测完事

网友:
    从频域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加正弦波,三角波,方波,都可以过来。串接一个整流二极管(1N4148),什么波形都不能过。

    如果加一个二极管,那正弦波的正半周或负半周截掉,剩下的半波信号也像脉冲信号啊,怎么就不能通过电容,能说明下吗?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接个二极管,根据单向导电理解,波形正常过,为什么说什么波形都不能过?

 刚开始误导了,现在知道啦
         电容是因为充电放电才可以有通过,哪果串一个二极管,就只能弃电不能放电,或只能放电不能充电,
    因为串一个二极管,电容就不能通过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傅立叶没学??这个还用问 隔掉直流成分,其他谐波都可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