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编译后程序大小问题

楼主(2013-08-07):
我用keil C51写程序编译后hex文件大小是400多字节 导入下载工具里就有2K多 即使程序只写一个 while(1);也是一样 怎么解决啊?我的flash只有1K。

hex

hex

网友:
用Keil编译程序后,看Keil软件最底部的信息,如:Program Size: data=66 xdata=77 code=88。
其中code=后的数字为文件的大小。

看了一下你的图片,有大量的FF,可能是你的程序定位到1K处开始了。按如下方法:
点击菜单Project->Option for Target...,将弹出一个对话框,点击BL51 Locate标签,将里面的内容清光,点击OK按钮,编译下载OK。

楼主:
我设置了还是不行 。 程序开始有三个数  然后跳到0800H(2K)出开始是连续的数据。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把你只写了一个while(1)的项目发上来,我给你编译。

楼主:
我下载了一些别人的工程文件 没改装载了程序是1K多 用我的软件编译完后 也是直接跳到2K的位置开始

89S52 步进电机.zip

网友:
STC15F104W.ZIP里的两个项目,我用Keil C V4(9.01版)编译后,用stc-isp-15xx-v6.56.exe软件打开,都正常,没有那么多FF。
你的程序只用了100多个字节的程序空间。

Program Size: data=10.0 xdata=0 code=138
creating hex file from "2013_0626"...

Program Size: data=10.0 xdata=0 code=143
creating hex file from "keil3stc"...

323 Bytes,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威望 -5

324 Bytes,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同样的项目,我用Keil C V4(9.01版)编译后完全正常,这说明你的编译器有问题哦。你到Keil网站下载个新版KeilC试下。

楼主:
我用的是Keil C V4(9.00) 的 是win764位系统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Keil C V4(9.00) 的 是win764位系统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我没在Win7下试过,你到Win XP下编译一下看是否正常。要不你到Keil网站下个最新版的KeilC。

网友(2013-11-01):
不要看文件大小  看编译后 使用的 data xdata code 的大小  code 是代码长度
跑到片外rom去了

网友:
这个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