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驱动电路,电阻R72怎么选择呢?

楼主(2013-08-07):
LIGHT接单片机IO口 ,左边LIGHT端子 接400ma的负载。  请问,29V输入端的R72怎么选择呢?   这个 电阻去掉 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Thinking.......
.....
....
...
..
.
您可以放心關機了!

网友B:
你的LIGHT是一个什么东东?灯?网络light高时,Q7导通,light.2接地,和上面的电源形成回路,你的负载电流时400ma,那29v减去light的电压就是串联的电阻的分压,电压除电流就是电阻了,这个电阻应该是限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inking.......
.....
....

来看超级狗大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inking.......
.....
....

大哥:这能达到400mA电流么? 我想知道这个。

网友(点评):
您是聰明人,懂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inking.......
.....
....

版主  你这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LIGHT是一个什么东东?灯?网络light高时,Q7导通,light.2接地,和上面的电源形成回路,你的负载电流时 ...

LIGHT 是一个12V 供电的灯条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