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接口中49.9Ω电阻Layout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3-08-07):
    有些资料说是TX和RX都靠近芯片放置,比如Micrel的应用文档:

    而有些资料缺说TX的靠近芯片放置,RX的靠近隔离变压器放置,比如下面的应用文档:

    那么这几个电阻到底应该怎样放置呢?

网友A:
    靠近變壓器是比較方便,而且如果有支援auto-mdix或是auto-cross的時候,那一邊是接收端? 那一邊是發射端?你能確定嗎?
第二種是給沒有Auto-mdix或是auto-cross的時候,才會分接收端和發射端。

    讚一個!^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近變壓器是比較方便,而且如果有支援auto-mdix或是auto-cross的時候,那一邊是接收端? 那一邊是發射端?你 ...

    明白了,谢谢jack大人。

关键词auto-mdix啊····

网友B:
    到底是哪种正确啊,楼上没明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哪种正确啊,楼上没明说啊?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种,目前的网络芯片基本上都支持Auto-Mdix。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明收发的。所以都靠近芯片放置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种,目前的网络芯片基本上都支持Auto-Mdix。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明收发的。所以都 ...

    就是说芯片上虽然标示TX和RX,但是发端可以作为收端,收端可以作为发端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芯片上虽然标示TX和RX,但是发端可以作为收端,收端可以作为发端是吗?

    我的理解是这样,但也希望大牛来确定下。

楼主:
    顶一下7楼的问题,看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顶一下7楼的问题,看有没有人知道。

    是的,现在很多芯片都支持自适应,收发之间可以互换,或者差分的PN可以互换,比较方便,如RTL8332M,引脚定义中根本没有注明首发,只说了PN,也就是自己定义即可,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现在很多芯片都支持自适应,收发之间可以互换,或者差分的PN可以互换,比较方便,如RTL8332M,引脚定义中 ...

    明白了,谢谢kevin大人。

网友:
    我看到的都是放在变压器附近,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和区别吧?

网友:
    我看到的一直都是放到PHY那边,不过我们都是百兆的。其实放在哪边感觉影响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