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无法卸载完全

楼主(2013-08-07):
各位大侠,求救啊 如何才能卸载完全

楼主:
附上报错图片

网友A:
通过注册表查找关于ORCAD以及allegro的关键字,删除,就可以了,我也装的是16.5的,正常卸载是卸载不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注册表查找关于ORCAD以及allegro的关键字,删除,就可以了,我也装的是16.5的,正常卸载是卸载不干净的

你也碰到和上面一样的情况吗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样,没得办法重装了系统!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
    在注册表里把把含有Cadence的注册表都删了,就行了  ,如下
HKEY_USERS->.DEFAULT->SOFTWAR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中

网友(2014-02-12):
引用 楼主:
    你也碰到和上面一样的情况吗

嗯,删除注册表里面所有关于cadence的信息,就可以成功重新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