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一个问题,关于删除半条走线的skill,使用什么代码方便一些!

楼主(2013-08-07):
如图所示,我想把右边的线变成左边的样子!
因为线比较多,所以想请教一下如果要写这个skill使用什么指令会比较快!!

网友:
求交点,然后再绘制两条线。

楼主:
deargds

求交点,然后再绘制两条线。

如果我知道交点,有没有哪个指令可以通过两个交点删除部份线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知道交点,有没有哪个指令可以通过两个交点删除部份线段?

好像没有这个函数,可以转换一下思路

楼主:
试过了,宏运行总是出错!

楼主:
deargds
好像没有这个函数,可以转换一下思路

已经写了一个删线再增加的skill,只是这样的运行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