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3G通话有“噼啪”噪声。

楼主(2013-08-07):
使用蓝牙耳机,通过3G模块打电话的时候,有“噼啪”的噪声,而且感觉声音有些浑浊,而用蓝牙听音乐就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藍牙一般語音是走 SCO(Synchronous Connection-Oriented Link)通道,實體傳輸界面是 PCM

立體(Stereo)音樂則是走 A2DP 通道,實體傳輸界面是 UART

网友A:
補充說明︰
  • SCO(Synchronous Connection-Oriented Link)是同步傳輸,聲音會即時(Real-Time)顯現,資料中若有錯誤馬上會產生雜音。
  • A2DP 是非同步傳輸,會做緩衝(Buffer)錯誤偵測(Error Detection)在錯誤率不高的狀況下重傳(Re-send)可以矯正錯誤,使用者感覺不出來。

SUPER_GO版主大人果然是硬件百科全书~~~跪求您50G的狗粮~~~回家慢慢啃~~

网友:
再補充︰

不支援 A2DP 的老舊藍牙耳機會用 SCO(Synchronous Connection-Oriented Link)傳送音樂!

楼主:
PCM是数字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一般没有那么容易发生错误。“資料中若有錯誤馬上會產生雜音。”一般什么怎样产生的?

网友(点评):
用了幾個看似高深的「英格力虛」把大家唬得一愣一愣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補充說明︰
  • SCO(Synchronous Connection-Oriented Link)是同步傳輸,聲音會即時(Real-Time)顯現, ...

  •  PCM是数字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一般没有那么容易发生错误。“資料中若有錯誤馬上會產生雜音。”一般什么怎样产生的?

楼主:
    狗狗,英格力虛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PCM是数字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一般没有那么容易发生错误。“資料中若有錯誤馬上會產生雜音。”一般什么怎样 ...

    若是講 PCM 或 UART 本身的數字訊號電平,當然是不容易受到干擾。

    但藍牙傳輸路徑上有一大段是射頻(RF)訊號,許多地方還是有可能會發生問題。

其次,數字電平是不容易被干擾,但頻率偏移(Frequency Offset)相位閃動(Phase Jitter)一樣會產生錯誤。

我曾在養雞場養過幾年聰明雞,有個客戶反映過藍牙雜音的問題。看到樓主寫的「聲音混濁」符合當初回饋的一個敘述,但不知問題是否相同?

    原因是客戶使用的瑞昱科技(Realtek)的 Audio CODEC,傳送給藍牙的 PCM 時鐘(Clock)有相位閃動(Phase Jitter)的現象。瑞昱科技(Realtek)的 Audio CODEC,PCM 時鐘(Clock)是由 2 個暫存器(Pre-Divider 和 Divider)除頻得來的,在某些除頻組合下產生的時鐘會較不穩定。例如,想要除以 40 得到 PCM 時鐘(Clock),除 5 再除 8 會有相位閃動(Phase Jitter),除 4 再除 10 就不會有相位閃動(Phase Jitter)

這個問題不是每個廠牌的藍牙耳機都會有,而是對相位閃動容錯率(Phase Jitter Tolerance)較低的藍牙耳機廠牌才會出現。

网友:
    去翻了以前的資料!

    我Kao,太牛了,jitter一般很容易看出来,不过我一般会怀疑PLL的电源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会写信,从来没想过可以重新加减乘除。

网友:
    超级真细心。学习了

楼主:
    感谢超级狗,我查查看

网友:
part99︰我 Kao,太牛了,Jitter 一般很容易看出来,不过我一般会怀疑 PLL 的电源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会写信,从来没想过可以重新加减乘除。

報告︰

那兩張圖只是改了暫存器的設定,硬件什麼都沒改!

還有,小弟也沒那麼神,那是瑞昱科技(Realtek)的人來調的。芯片是他們設計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們一定知道。

网友(点评):
不能說的秘密。 ^_^

楼主:
    早上来的时候还是“噼啪”噪声,后来连声音都没了。搞了一天到现在晚上了,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蓝牙通过PCM与3G模块接口,规格书上说3G的PCM接口的接口电平为1.8V(示波器实际测试是2.4V左右),而蓝牙芯片与MCU使用UART通信,MCU的UART接口电平为3.3V。
    不管我把蓝牙芯片的IO口供电设置为3.3V,3V或1.8V,均无通话语音(蓝牙耳机)。但蓝牙听歌没有问题,声音也很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来的时候还是“噼啪”噪声,后来连声音都没了。搞了一天到现在晚上了,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蓝牙通过 ...

    所以你沒用 Level Translator 將訊號轉成 1.8V,MCU 3.3V 訊號直接灌 3G Modem 是不是?

    2.4V 有可能是 3.3V 漏電到 1.8V 最後平衡的結果,你最好上個圖給大家看。

都沒聲音也許是 3G Modem 或 Bluetooth 的 PCM 已經燒了。

楼主:
    3G Modem作为主设备,Bluetooth作为从设备,测量发现对于3G Modem来说PCMSYNC,PCMDOUT,PCMCLK据有2.4V和0V的电平数据,唯独不见有PCMDIN信号(即Bluetooth没有回复)。

    由于原理图比较多兼容设计的跳线,上图可能看晕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3G Modem作为主设备,Bluetooth作为从设备,测量发现对于3G Modem来说PCMSYNC,PCMDOUT,PCMCLK据有2.4V和0 ...

I/O 電平不同的芯片接在一起,最好有 Level Translator 隔開。

混搭的結果,輕則功能異常,重則燒毀芯片。

楼主:
我把3G Modem和Bluetooth的PCM接口断开,测试3G Modem的PCMSYNC,PCMDOUT,PCMCLK也是2.4V和0V的电平数据。也许这是正确的,因为3G Modem说PCM的电平特征为最小值-0.3V,典型值为1.8V,最大值为2.9V(这有可能是说输入电压特征,而其输出高电平是多少没有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3G Modem和Bluetooth的PCM接口断开,测试3G Modem的PCMSYNC,PCMDOUT,PCMCLK也是2.4V和0V的电平数据。 ...

  • 低於 3.3V  常用的的 CMOS 電平有 2.8V2.5V1.8V,如果 2.4V 不是漏電造成的,那 3G Modem 有可能是採用 2.5V 的 CMOS 邏輯位準Logic Level)。
  • 即便是 2.5V 的邏輯位準Logic Level),搭接其它不同電平的接口(1.8V 或 3.3V),還是要用 Level Translator 隔開。即使 3G Modem 不漏電,其它芯片也會漏電。
  • 樓主打電話有雜音,播放音樂無雜音,推斷上不是 SCOA2DP 通道的差別。宜在電平不一致解決之後,再做進一步追查。
  • 先撇開接口電平不一致,漏電造成的影響。時鐘的上升緣Rising Edge)或下降緣Falling Edge)鎖住資料(Latch Data)的時間,會因接口電平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單就這點來看就有可能發生傳輸上的錯誤。

楼主:
现在不是噪音的问题了,是没有了声音。测试BT的26MHz时钟,发现有一点抖。最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连蓝牙耳机都搜索不到,后来调整了时钟的负载电容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