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的DDR3作品,请大神小神拍砖

楼主(2013-08-08):
小生的DDR3作品,请大神小神拍砖!pads2005

985.39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80,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兄弟设置这么高的权限,差点都下载不了了呀!这应该是全志A31的PCB吧!DDR3是FBGA96,

网友:
    我看应该也A31的方案

网友:
    数据组同组同层且过孔保持一致。

网友:
    3W是过了

楼主:
    间距8MIL,要不串扰大,但是这个板频率跑不了很高,希望各位指出哪里不足!

网友A:
    数据组同组同层且过孔保持一致。自己检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间距8MIL,要不串扰大,但是这个板频率跑不了很高,希望各位指出哪里不足!

    可以把完整的PCB文件上传上来吗?大伙肯定很期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组同组同层且过孔保持一致。自己检查一下。

这位兄台,愚弟我有点不解,请详细指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完整的PCB文件上传上来吗?大伙肯定很期待的

    根据国家法律第X章第X条保密条例,抱歉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台,愚弟我有点不解,请详细指出,谢谢!

    噢,是高8位和DQS1这对差分应该同一层对吧,以此类推!

网友A:
    个人看法啊,供参考:
    1、数据组每组11根线:8根数据线、一对DQS差分、一根DM。每组的11根线应同层,且过孔数量一致。这个没做到。问题很严重。
2、时钟、地址和控制命令线是T型拓扑,建议看一下主芯片手册的要求,两片DDR的话T型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手册上要求fly-by,还是走fly-by的好。
    3、地址和控制命令线没有端接,还是图不完整我没看到?
4、有没有计算过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啊,供参考:
    1、数据组每组11根线:8根数据线、一对DQS差分、一根DM。每组的11根线应同层,且过孔 ...

谢谢,真的很感谢!
    1.同组同层明白了,再弱弱问下,,会出现什么严重情况
    2.规格书是要求的T拓扑,这个芯片个人觉得也比较适合T,走FLY-BY比较困难!阻抗可以达到的!

网友A:
    DDR的数据线是要求同组内3W,组和组之间5W的,组和组之间会有静态串扰,这个可以多找找DDR的布线资料,都有讲数据线分组的处理。
速率上不去,无非是布线拓扑、阻抗控制、等长、3W、端接、电源的处理、参考平面的处理这些方面,逐一排除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的数据线是要求同组内3W,组和组之间5W的,组和组之间会有静态串扰,这个可以多找找DDR的布线资料,都有 ...

网友:
门槛高!够不着。。。。

网友:
好帖子,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好的了,学习;

网友:
自己走线的啊,这么牛逼,不是现在DDR基本都是copy吗

网友(2013-09-26):
同学,权限太高,下载不了。

网友:
六层,阻抗能达到吗

网友:
    走的很漂亮,学习下

网友:
    欣赏欣赏,学习学习。

网友:
    新手 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