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 过孔 间距

楼主(2013-08-08):
如图每对差分线都用GND包起。

请问:
      GND上的过孔多大合适?(过孔越小,自身的寄生电容也越小?)

      间隔多远打一个过孔好?(重点!有公式或者数据实验数据?)

      针对不同速度不同板材、传输速度,应如何计算相应适合的过孔大小和间距?

P.S.

FPC基材厚度0.8mil

传输速度:500兆

一般过孔只做:0.4*.02mil  或更大

网友:
我一般喜欢打小孔,多打几个也防.如有地层参考,可以把同差分线铜KEEP OUT也可以.看你怎么算阻抗了.如果没有3W就直接KEEP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