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底层元件引脚不显示

楼主(2013-08-08):
请问:PCB中底层元件只有外框,焊盘、引脚都不显示怎么回事啊?(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板子是以前画好的

网友A:
是不是从99SE导入到AD09的文件?如果是的话,那这是AD09的通病,只能从PCB库更新一下器件到PCB文件里解决。

网友A:
在AD10 中导入99SE的文件,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从99SE导入到AD09的文件?如果是的话,那这是AD09的通病,只能从PCB库更新一下器件到PCB文件里解决。

不是的,工程是用AD06画的,只是另存为低版本的文件而已。

110.12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工程是用AD06画的,只是另存为低版本的文件而已。

我直接用AD10打开你的文件是正常显示的,底层器件也有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用AD10打开你的文件是正常显示的,底层器件也有焊盘。

莫非是我软件问题!
我用的是summer09的,打开显示不出元件的焊盘的。。。(截图截不了,添加不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D10 中导入99SE的文件,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了。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