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挖铜问题,如何画出如图所示形状的copper cut out?

楼主(2013-08-08):
pads LAYOUT挖铜问题,如何画出如图所示形状的copper cut out?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
这是铺铜

楼主:
铺铜的中间挖一块

网友:
两个灌铜区域来的。把里面的那个灌铜区域设为优先就可以进行两个一起灌铜了。

网友:
用COPPER CUT OUT ,还不如用keep out 画一个回字这样不是很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