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出bom

楼主(2013-08-08):
orcad出bom能否把各类原件分类(如电阻电容各在一块)、原件类型分类后在把封装分类(如0603、0805)、然后value的大小也从小到大排练,方便查找物料(如300R-470R-1K-56K的顺序)、还有就是原件类型之间最好用颜色分隔开来,BOM大了方便查看、生成excel中 每列需要设置筛选栏,方便查看。个人觉得这样做出来最方便工程者,不会浪费时间,求大神赐秘籍

楼主:
有么有办法

网友:
正常可以先按物料编码分类,可以把原件按类型分开,然后将封装阻值或容值得列设置为次关键字,可以在大类里安阻值、容值排序,其他参数依次类推。

网友A:
当然。这都是excel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这都是excel的功能。

软件能否设置啊

网友(2017-02-18):
    用EDA_BOMHelper可以实现元件分类,封装排序,参数排序,你要的功能都有

网友(2017-06-02):
    先点击左边File,选中dsn文件, 状态栏Tools-->Bill of materials, 进去之后在header和combined property string填上你要导出的信息,勾选Open in Excel,点击OK

网友(2017-12-08):
    我也很好奇